关于51串口的疑惑

楼主(2010-01-31):
各位高手,51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和其接受和发送数据怎么联系起来的啊!也就是怎么控制数据发送的快慢的啊?方式一得波特率公式为什么是2的smod*T1的溢出率,
小弟新手,有些想不明白,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
串行通讯是以“位”进行,“位”的时间长度定义就是波特率,如9600bps就是指一秒钟9600个位,每位1/9600秒。至于51中的串口工作模式是由其内电路设计决定的,楼主目前的程度知道这一结果即可,想知道在电原理上具体为什么需要你具有足够的数字电路理论基础,这还需要继续学习才行,掌握了自然就明白了。

楼主:
楼上的高手有没有相关方面的资料啊?共享给我学习学习!!

网友A:
楼主是你自己啊。
先去看51单片机教材、电子技术基础以及具体器件的Datasheet等。

楼主:
呵呵  打错了
   单片机的教材上都只是告诉你结果是这样!没说这么详细!看来路还很漫长啊!!呵呵

网友A:
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有的器件手册中有相关的逻辑框图,可以进一步了解。

网友B:
波特率可以理解为每秒传输的数据量吧。就是设置波特率来控制传输的速度。当你往SBUF0里面写数据的时候,TI0就会被自动置位,从我做的小项目中,我觉得这里最好有个等待语句,比如while(TI0==0)。如果接受又另外一种情况了。发送完毕后,如果你还需要继续发送数据,就需要把TI0=1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