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适用于PIC16F887的编译工具是什么?

楼主(2010-01-31):
我用的PICC 9.70,类似以下的程序,全部会给我优化掉,我把编译工具选项的优化全部关掉,也还是老样了,就这么一个短延时,搞得要吐血了!
void dd1(uchar cc)
{
  while(cc--);
}

以下是反汇编后的
void dd1(uchar cc)
464:               {
465:                 while(cc--);
  0252    3001     MOVLW 0x1     //反汇编后只有这一句了.
466:               }

网友A:
用_delay (x)就可以了 这个是延时N个周期
或者_delay3(x)是延时3×N个周期
pic的库函数 这个编译出来仅三条语句
另外:你可以把编译模式选成lite试试

楼主:
改成lite也是没用的,后来换成PICC9.65的就OK了!
刚才试了下_delay(x),真的可以,哈哈,太感谢了!我当时就是在找这种延时库函数,但没找着。请问这个是在哪个包含文件里的?

楼主:
原来就在pic.h里:L

/****************************************************************/
/* Built-in delay routine                                        */
/****************************************************************/
#pragma inline(_delay)
extern void _delay(unsigned long);
// NOTE: To use the macros below, YOU must have previously defined _XTAL_FREQ
#define __delay_us(x) _delay((unsigned long)((x)*(_XTAL_FREQ/4000000.0)))
#define __delay_ms(x) _delay((unsigned long)((x)*(_XTAL_FREQ/4000.0)))
#endif

网友B:
uchar cc
改为
voletile uchar cc

网友C:
请问楼主用什么开发板?小弟最近想学习下,不知道从何下手,买啥样的开发板呢?有产品介绍没?

网友D:
淘宝买个售后好的,有视频教程的,别太贵了,有流水灯,数码管,矩阵按键,有钱的话可以带个1602LCD,入门没问题了~CPU用877的入门,资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