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器,怎么知道HEAP和STACK的地址?

楼主(2010-01-31):
今天看了所长的程序,被下面的难倒了
Memory_Init( (unsigned char idata *)0xff );。
所长自己分配了一个区域,相当于HEAP,动态分配数据空间,那么如何知道这个HEAP的地址呢?
我用的是IAR,想弄到AVR上,怎么搞呢。就发现一个分配堆和stack的大小,没有发现地址呀?

楼主:
IAR的数据放在三个地方:1.局部变量放在stack, 2.static 和全局放在static memory中,3还有一个heap,用来放动态分配的变量。我是怎么跳过这3个区呢?
● On the stack. This is memory space that can be used by a function as long as it is
executing. When the function returns to its caller, the memory space is no longer
valid.
● Static memory. This kind of memory is allocated once and for all; it remains valid
through the entire execution of the application. Variables that are either global or
declared static are placed in this type of memory. The word static in this context
means that the amount of memory allocated for this type of variable does not
change while the application is running.
● On the heap. Once memory has been allocated on the heap, it remains valid until it
is explicitly released back to the system by the application. This type of memory is
useful when the number of objects is not known until the application executes. Note
that there are potential risks connected with using the heap in systems with a limited
amount of memory, or systems that are expected to run for a long time.

楼主:
而且ATMEGA168的pdf说,stack是由最高的地址开始,即压入一个数据,stack指针是减小的。

楼主:
我现在干脆取巧,先搞一个全局数组unsigned char a[20],放入Memory_Init(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