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哪个知道这个芯片吗?

楼主(2010-01-31):
从左到右分别功能是这样的

最左边的引脚接地

中间引脚接VCC5V

右边引脚输出 3.3V

虽然知道是一个电源芯片,但是没有规格书,也不知道到哪里购买。

实在不行,就只能用其他的芯片代替了。呵呵。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GOOGLE
已经搜索过,没有找到。
中间是输入5V,右边是输出3.3V

网友A:
HT7533
HT7333   www.holtek.com.tw

楼主:
但是这个印字怎么和规格书上的印字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