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10-01-31):
大家好,我这个电路,想做个开关,但是不管输入ELOCKPWM高(3.3v)还是低第一个C极都是0v

输入高的时候,B极有0.76v,
输入低的时候,B极基本为0

另问:
三极管TIP122这种,是不是直接可以用作开关,B极控制,E极接负载?

网友A:
Q4的集电极不可能为零的,要么测试有误,要么元件或焊接有问题。Q4在基极为0.7V时导通,饱和导通的话,集电极电压应为0.2-0.3V左右。
任何晶体管都可以做开关使用,当然,电路可以多样化。

楼主:
像我这种 用3.3v当控制信号的,一般电路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B:
假设Q4正常工作,求静态工作点。
Ib=(3.3-0.7)/2K=1.3mA
Ic=1.3mAx160=0.2A
Uc=12-2Kx0.2<0<Ub则假设不成立。Q4没起到放大作用。Q4为饱和。

网友C:
三极管一定要工作在饱和状态

楼主:
2楼的兄弟,要使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需要有什么条件?

不要叫我去看书,我去看过书了,直说了些物理特性以及饱和状态下的特征,VBE VCE

网友D:
2楼的兄弟,要使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需要有什么条件?

先不谈饱和的条件。谈截止比较好。

截止时,C极最少有0.7V左右(假设E-LOCK)接地。如果它开路,电压就更高了。
因此,根据你的情况,应当先整通电路-----我也怀疑你电路没有接好。

网友E:
先理论分析计算一下这个图。计算每个点的电压大致是多少。

再把每个器件检查一下,测试每个元件的电压是否正常。包括电阻,三极管等。
不正常的看原件焊反没有,线路连错没有。

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F:
把R26换为100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