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删掉这个跟随器,可行吗?

楼主(2010-01-31):
见附图(VR为100K,画图时忘了标值).
上图为原来的电路,由于板子要增加功能,运放不够用了,想省掉这个跟随器.可行吗?为什么?

基础不扎实,定量分析不太在行:( ,请多多指教:handshake

网友A:
应该可以。
积分器输出阻抗相当低。
只要你那个电位器POT2电阻不是太小,对积分电路影响不大。

网友B:
我想应该可以吧,

http://www.dziuu.com/dz/

楼主:
不好意思,原图搞错了,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这样的话,除了增大U1输出电流以外,C2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U1的电容负载,注意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handshake,那我照改板试试

网友D:
应该不可以,跟随器的作用应该是避免POT2分压电阻的变化引起的输入1通道的输入电阻变化。
你可以计算把这个电路的加法器的表达式计算出来看看

网友E:
实验室里玩玩可以 实际中肯定不行

网友F:
不能去掉,阻抗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