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波形计算问题?

楼主(2010-01-31):
请看图。我用了耦合电容。交流放大就是-2倍。但是我看DC档如何计算呢?6V的工作点。

直流的波形如何计算呢?

网友A:
显然是以R10R11联接处为基准来计算即可。

网友B:
这是标准的交流放大电路,对直流来讲,C3的隔直作用,反相端对地悬空,对同相端电压来讲,成了同相电压跟随器.

同相电压=vCC*R11/(R10+R11)

楼主:
我认为交流应该简单的就是uo=-2Ui,当然在10.5V范围内。【-6V,4.5V】。于是我就用加了偏置6V的单电源电路(其实和双电源正负6V没什么区别)做仿真验证。我用的是三角波。居然输出三角波的DC都不会大于1,然后改用正弦波做实验,就能验证uo=-2Ui,那么请问三角波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C:
你的信号频率太低了,正弦没有高频分量,三角波却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