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dxp看不了以前版本的pcb图吗?

楼主(2010-01-31):
今天朋友发来一个pcb项目 结果原理图可以看 但pcb无法看 如下图提示 难道我的版本看不了以前版本的pcb吗?请教朋友们 谢谢!

网友A:
我可以看的,估计是你安装的问题。

楼主:
安装不该有问题吧 因为一直使用都正常 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version版本不一样

网友B:
低版本看不了高版本的,反过来可以

网友C:
应该是你用的版本比要打开的PCB文件版本低造成的~

楼主:
可是提示说 这个文件是version6.0  而我的版本是 7啊  难道7比6 低么?

网友D:
应该是版本问题,弄个2004的试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