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tel99打不开,请教原因?谢谢

楼主:
打开出现第一个图,然后出现第二个图,请问什么原因,软件卸载,重新安装过了,无效。谢谢指教

楼主(2010-02-01):
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可能文件出问题了,另外尽量不要用汉化的。用卸载工具卸干净再装上看看,或者拿朋友那儿试试

网友B:
protel文件有问题或安装文件有问题

网友C:
单个DDB文件过大,超过1G,可能会出现2图的情形..压缩一下数据吧.
图1的情形,试一下"修复数据功能"或许能好,不然就更新一下你电脑中的ODBC

网友D:
把“关闭后自动压缩DDB文件”选上

网友E:
重新下载一个新的安装文件,重新安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