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50HZ市电相位问题

楼主(2010-01-31):
有什么办法能让 市电的相位延后45度.

网友A:
需要多大功率?
小功率(信号)很容易,用个RC低通即可(注意频率变化时相位也变化)。
大功率(电力)则很难。

楼主:
要求能提供100mA吧.

我期望是这样的:

移动相位前,称为U0
移动相位后,称为U1

我想以U0,U1为电源.我想,这两点之间应该会有压降,供用电器使用吧

网友A:
要求100mA输出,这个好说。
运放做积分,然后扩流,楼主以为如何?

网友B:
串一个电感量可在一定范围内调节的电感,如磁放大器,串上去,再鉴相,闭环控制

网友A:
5楼:
这种电感往往非线性很强,出来的信号不正弦。

网友B:
可以做成线性电感,模似扫频仪的扫频信号发生器:将环形电感A嵌入具有线圈B的铁芯的气隙中,便可以通过调节B的电流,气隙处的磁通可以改变磁环的u,达到改变振荡频率的作用

网友B:
只要将交流电感部份的工作磁通设计得比较小,如几百GS,而气隙磁通设计在几千-1万GS(直流调制磁路用取向钢即可, B可用到1.6T),这样一来,交流磁通只在磁滞回线的某一小段工作,线性不会太差,几百GS的工作磁密,并不鲜见。锰锌铁氧体跑到200KHz, 也只能用到500-800Gs, 跑到500khz, 则要降到300GS

网友A:
做成线性电感当然可以,条件是交流信号不能大,仅能工作于磁化曲线很短的一部分,很短的一部分就可以看成直线,大了就要到磁化曲线的非线性区了。
这样,其输出就不能大,要输出足够的功率,其成本不如运放加放大器。
扫频仪中的电感,是利用其信号(功率很小),扫频仪的输出还是通过放大器的。

网友B:
这是当然的了,我在8楼就说过,交流磁摆幅要远小于直流控制磁通量。

220V/100mA,如果用RC移相,首先是C的温漂问题,当然啦,也可以通过鉴相输出相位误差信号,去改变电可控的R(如JFET)等来实现固定的相移,再去放大输出。好在这里功率不大。

如果用可变电感的方法,则需要一个享级的工频电感,及一个更大些的直流磁路,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但如果是更大的功率,则会显现出它的优点。条条大路通罗马,咱们需要多修路啊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惑

我回去动手尝试一下.

谢谢~~有好主意再往下说, 我会天天关注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这个方法最简单.成本应该也挺好.

完了之后,我是不是还要做一些电源方面的处理.使电源较稳定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解释.

稍后,尝试一下您的理论.谢谢

看来在本例中,鄙人将平生第一次学习使用运放了.

楼主:
两位高手论剑了很多,还没有正面回答小生问题呢! U0与U1之间理论上取出电压可以供用电器使用吗?

网友A:
楼主最好将移相的目的说清楚,否则网友很难提出最佳方案。
10楼PowerAnts说得好: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也要说:哪条最近走哪条。

网友B:
:lol  一个苹果换一个苹果,得到的只有一个苹果,挖路可不同,哈

网友A:
在下有个计较:
CD4046(锁相环),VCO工作在二倍频,VCO输出与信号输入(方波)异或,方波再积分成三角波,三角波再用折线电路生成正弦波。这样生成的正弦波与输入信号严格相差45度。
不过,13楼里楼主说还没有用过运放,怕是玩不转。

楼主:
这两天,鄙人要学习一下运放的应用 了.对于一个电子应用生来说,运放的应用是基本功了.

maychang 先生:鄙人移动相位的目标是想做电源用. 方法是:移相前 标记为UO, 移相后 标记为U1.那么 我想以UO,U1为电源.这样说,不知您是否明白我的意思.这样具有可行性吗?

因为:最近需要搞一个 市电单火线上取出低压直流电来给MCU用

网友B:
还是没明白,楼主要干的是啥,负载是啥

楼主:
20# PowerAnts [/

POWERANTS:
   您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现在您手中,只有一根 市电的火线,而没有地线.

   您需要利用这根火线,转化出低压的直流电来.

   而且这个低压的直流电还有 正极  负极

    然后,您把这个 低压直流电 作为您的电源,供给低功耗的小系统使用

   谢谢

楼主:
负载一是个 MCU 控制的MOS管  .其功能 是做为开关.

仅有一根火线,是不是应该利用相位差来实现电压的产生?

网友C:
20# PowerAnts [/

POWERANTS:
   您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现在您手中,只有一根 市电的火线,而没有地线.

   您需要利用这根火线,转化出低压的直流电来.

   而且这个低压的直流电还有 正极  负极

     ...
引用 楼主:

回路在哪里?

楼主:
我见过这个东西.感觉很奇妙.很遗憾,没有原理及详细资料. 所以才来这里请教高人.表面上,只有一些简单的电容电阻,大功率二极管等常见元件(当时没在意是否有电感了).  从而实现 单火线 转化为低压直流电来.

不过可以肯定,这个直流电源不是很干净.

网友A:
干净不干净先不说,23楼的问题是必须回答的。
没有回路,怎么取电?我的意思是怎么获得足够的功率。
没有地线,那只能靠分布电容了。分布电容就能够得到足够的功率?怕是连W级都达不到。
绕圈圈绕了半天,移相,还45度,害得各位忙半天。
我估计楼主要的这个东西搞不成,别说供电给某系统用,就是点亮一个LED都不会很亮。

网友A:
试电笔就是单火线,只能点亮一个氖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打开这个衔接:http://zhuanli.baidu.com/pages/s ... 0fbcffb0f511_0.html

或者 在百度或google 上直接输入  "单火线取电"  有很多内容.

正是因为感觉很奇妙,才想到这里与大家求教.

我想可能是通过移相来完成的

譬如:在移相前 t0时刻,其电压为U0,移相后,在t0时刻其电压为U1.而U1-U0 不等于0.(当然也有等于0的时刻).那么这样岂不是会产生一个电压?只是这样设想,不知能否行的通

再请参阅这个贴:
http://www.avrw.com/Forum/showtopic-128190-1.aspx

说用 稳压管与二极管并联可以取出电来.还是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圈圈不翻书了,改上吊。。。

网友A: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居然是个实用新型专利!
该专利说明书我已全部看过,可行,但无多大商业价值,成本太高。
既然是专利,你就照着专利说明书做就是了。但要注意:只能你自己用,不能做成产品出售,否则专利权人可以告你侵权的。

网友A:
补充一句:做出来也卖不动,成本太高了。

网友A:
再补充一句:根本不是什么移相多少度的问题。

网友D:
最笨的办法ADC/DAC

网友D:
还有一个笨办法,CCD

网友D:
倒塌,没看完就回。

网友E:
有电流通过就好办了,电压互感器+整流+滤波+稳压即可

网友F:
拿个线圈串在火线外面,线圈上有感应电流。。。
电流大小和火线上电流大小成比例。几个MA的电流能不能弄出来啊?

网友G:
晕死!!
单线串联取电问题,楼主怎么会想到相位延后的?

网友A:
就是,我让这个“移相”给弄糊涂了。
其实,很多居民楼的的楼道里安装的声控灯光开关,就是楼主所说的单线取电。“单线取电”又被楼主加了个字,成了“单火线取电”,就更糊涂了。

网友H:
20# PowerAnts [/

POWERANTS:
   您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现在您手中,只有一根 市电的火线,而没有地线.

   您需要利用这根火线,转化出低压的直流电来.

   而且这个低压的直流电还有 正极  负极

    然后,您把这个 低压直流电 作为您的电源,供给低功耗的小系统使用

   谢谢

就一根线,不可能取出电来,别妄想了。没有回路就不会有电流,没有电流,不要指望有功率输入-输出。
电笔其实是有回路的,因为此时的人体就是导体,这个导体是连接到地的。

网友I:
串一个电感量可在一定范围内调节的电感,如磁放大器,串上去,再鉴相,闭环控制
引用 网友B:

     兄弟,楼主是要求电压移相45度!你用电感?电感只能让电流滞后于电压把?望指教。

网友J:
你说那个单火线取电专利技术我看了,你误解了她说的单火线取电的意思,其实他取电的方式是由火线到MCU开关控制器  再到你要控制的负载,再到零线,其实是将你的控制器和用电设备串联,分压取电,这个技术主要应用是将红外感应开关、声控开关、遥控开关等自动开关替换楼道原有的手动普通灯开关,因为一般原来的开关只有火线进和火线出,没有零线,采用这种技术就可以不用零线直接替换了。

网友K(2010-03-13):
没有回路怎么取电啊?最终还是要回到零线的?   真是那样  ,电厂要该朝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