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问题

楼主(2010-01-31):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用稳压管和运放做不更好计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来解释我的问题吧:

譬如:一个电机,当其运行时,电流500mA.我们认为,电机是正常工作的.没有发生被卡的现象.

      当我们侦测到电流超过1A,我们认为电机工作不正常,可能被卡住了.需要对电机进行断电保护.

     因此,我们现在想知道,如何较精准的侦测到电流值.

网友A:
电路图

412 Byt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哥们

可惜图片打不开

网友B:
此事放到电源里,是最简单的了。
如果是直流电机,电机供电回路里串联一个小电阻,测量该电阻上的电压。另一个方法是使用霍尔传感器。
如果是交流电机,电机供电回路里串联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互感器二次串联电阻上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 您好:

    我想用一个纯I/O的MCU去侦测电流的骤增状态.以识别电机的工作不正常状态.

    请教是否还有其他的思路去实现.

    或者请教您,纯I/O检测电压变化的软件技巧.

网友B:
所谓纯I/O,无非输入的是个符合单片机逻辑电平的开关量。
那么就要用其它方法产生这个开关量。
可以用纯硬件方法实现,并不复杂。用何种方法,取决于待测电流,交流还是直流,频率,等等。

网友B:
实际上,电流超过某值就关电机,连单片机都可以不用,完全用硬件实现也很容易。

网友C:
电动机保护?
不用AD行不行啊?
短路保护,堵转保护,长时间启动保护,过载/欠载保护,接地/漏电保护,缺相/不平衡保护,过压/欠压保护。。。
玩的就是软件!

网友C:
顺便说下,堵转保护和过载(过流)保护不是一回事,且大多数动作定值随电机参数而变,需要针对性整定,纯硬件是否有此灵活性呢?

网友D:
直接用个过流保护IC  即稳定又可靠

网友E:
电源大牛 又来扫盲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