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编写GCC-AVR中断?

楼主(2010-01-31):
(无正文)

网友A:
#include "Port.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WGM01        0x05
unsigned char second;

/*------------------------------------------------------------------------------------*-
* 函数名称: SysTick_init()
* 入              口: xx
* 出              口: xx
* 函数功能: T/C0 定时溢出中断初始化
*
* 说              明:
*
*
* 当前版本: 1.0                                 * 取代版本:
* 作              者: wsl                                 * 原  作   者:
* 完成日期: 2010-01-18                 * 完成日期:
-*------------------------------------------------------------------------------------*/
void SysTick_init(void)
{
        TCCR0 = 0;                                                                // T/C0 普通模式
        TCNT0 = -7372800/256/(1000000/5000);                // 置定时初值
        TIMSK |= 0x01;                                                        // 使能T/C0 定时溢出中断
        TCCR0 |= 0x04;                                                        // 启动T/C0定时器计数
}

/*------------------------------------------------------------------------------------*-
* 函数名称: ISR()
* 入              口: xx
* 出              口: xx
* 函数功能: T/C0 定时中断服务程序
*
* 说              明:
*
*
* 当前版本: 1.0                                 * 取代版本:
* 作              者: wsl                                 * 原  作   者:
* 完成日期: 2010-01-18                 * 完成日期:
-*------------------------------------------------------------------------------------*/
ISR(SIG_OVERFLOW0)
{
        TCNT0 = -7372800/256/(1000000/5000);
        if (++second >= 1000/5)
        {
                second = 0;
                PORTC ^= 1 << Led;
        }
}

网友A:
void INTERRUPT(SIG_OVERFLOW1)//TIMER1
void INTERRUPT(SIG_UART0)//UART0
两个函数名相同

网友B:
还是没看明白,咋就函数名相同了呢?

楼主:
得,既然版主不关心,我也不写出结果了,得,见者有份...

楼主:
建议AVR版主换人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都啥年代了,该用IS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