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 4.4 错误

楼主(2010-01-31):
我用的Psoc Designer 4.4版本,CY7C63813在修改HID报表描述符的时候出现脚本错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IE用的是什么版本?还有,建议你装最新的designer版本

网友B:
和IE还有关系啊

网友C:
最新的designer版本是多少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designer里面很多和IE相关的界面

网友D:
楼主也不知哪去了,是不是IE的问题?

网友E:
你把你的杀毒软件卸载后再装过designe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