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串口通信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1-31):
最近在做用arm控制手机模块的实验,就是实现发送短信的功能。程序写出来了,AT指令发过去之后没有回复,连个error都没有。由于刚学,找不到问题所在,请大侠们帮小弟看看。我可以把程序发过去。板子是lpc2378的,手机模块式mc39i

网友A:
不用问别人,你自己用下面软件分析一下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还有要打开模块的回复功能,不然没有回显.
先用个正常的程序操作模块,把数据抓下来,再抓你的程序数据,对比一下,马上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http://www.armecos.com/freedown/ ... good/comspy-v20.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