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楼道感应灯的控制器件选型,sos,,,,,,

楼主(2010-01-31):
各位:
现在很多的楼道都装有这样的照明装置:
当有人处于照明灯的“检测”范围就亮,当人处于“检测”范围之外后的若干秒后熄灭。
现在想请教各位,该控制的原理是,以及该类控制或者检测IC型号有哪些?

望各位赐教!

:dizzy:

网友A:
有多种形式,红外被动式的和声控的常见,用分立元件或比较器什么的就可以实现了,不用什么专用的检测IC。

楼主:
谢谢chunyag大哥的急速恢复。

今天发现楼道新装的照明灯,当我走到一定的区域内它就亮。无论我有没有发出声音(刻意调整脚步声),一旦我进入这个区域就亮。 应该不是利用声控的。

1,莫非就是红外被动检测?
2,红外是如何检测到有人进入该区域,小弟愚拙。 请指教!
3,如果有什么具体实现的IC,请指示,看看文档,了解下。 ^_^!

网友B:
红外发射和接收管,再用一个单片机处理就OK
还有更吊一点的用热辐射检测

楼主:
红外发射?
没必要MCU了吧!?

网友C:
是不是红外感应?

网友B:
红外发射 是可以不用单片机啊   但需要你要有点模拟功底
用运放去弄吧  起码你要搞点抗干扰延时的东东吧

网友D:
红外感应控制IC  LP0001

网友E:
回复 楼主:
mcu啥意思啊 是一种元件吗

网友A:
用红外线的路灯开关都是被动式的,所谓被动式就是不存在探测信号的主动发射,完全靠被探测对象本身的辐射来工作,其传感器是标准件,路灯开关用的也不贵。MCU是微控制器的英文字首简写,俗称“单片机”,单片机实在不是严谨的称法,应该用MCU。

楼主:
刚刚下班回来!
谢谢大家回复。
chunyang大哥的信息给的比较全,让我对其有总体认识。谢谢。
当然,大家的回复也是对我这个新人的支持(虽然潜水多年)。谢谢!
另,如果有该方面的IC,请多多明示,最好上传个spec学习下,在网上找不到 8楼兄弟提示的LP0001。

^_^,不方便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