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GCC怎样设置仿真频率

楼主(2010-01-31):
仿真用JTAG,在下面设置好象不起作用,工作频率想设为7.3728。但始终都是1M。

没有去设置熔丝,还是被自己不小心设了

网友A:
GCC编译设置
和这个图片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A:
GCC在STUDIO中的使用方法
http://www.avrtool.com/avr/gccavr/200904/1540.html
可以去看看

楼主:
我也是按我那个图设置,但改了之后,频率好象没有变化

网友B:
我用的模拟,仿真应该也是这里设: debug->avr simulator options

楼主:
怎么我没有avr simulator options这选项

网友B:
你的是仿真,点JTAG ICE Options
也会有类似的设置界面。

楼主:
没有
但有1楼那里可以设置,但设了也没用。都是1M,
还有仿真时运行时间和频率也没显示出来,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B:
很显然在你上图的debug页面下可设施时钟

楼主:
后两个也没

网友B:
我的JATG MKII坏了,要不我一定试试。

网友B:
JTAG仿真应该是用的外部晶振,你的是1M,也许熔丝位没配置好---即用的是默认晶振(内部8M,8分频)。你试着用JTAG修改下熔丝位看看。

楼主:
我接的晶振是7.3728M,可能是熔丝设置,试试,谢谢先

楼主:
在debug里面的select platform and device选择其他的调试工具,就有avr simulator options,可是的用的是只有二百多块的JTAG2.0,也许是没有这样功能吧。

网友C(2016-07-1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应该是在熔丝位那里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