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0-01-31):
图中的电流是否是这样流的?(如图我用红色画的)

针对上图:对应的文字描述中(红色划线处),基极—发射极怎么没电位差?

网友A:
0V附近
是指-0.6V-------0.6V

网友B:
电流方向,原图不是标得清清楚楚了吗?

楼主:
是可以这样流的?就是想不明白一个流出 同时一个流进。是不是流进与流出的电流时不相等的?还是说有时间上的先后

网友A:
这种A类,时间上是错开的,上管通时下管截至,反之亦然。

网友B:
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信号在0V附近,两管基极没有电流,当然也就没有发射极电流。
你说是同时还是有先后?

网友C:
这个是推挽电路 在同一时间至多只有一个管子导通
如果两个三极管特性比较一致的话 像8050和8550 ,像图中的接法,射极电压为7.5V ,和基极一样,所以在输入信号为0的时候,两个管子基极和射极的电压为0,都截至

楼主:
像图中的接法,射极电压为7.5V  ,为什么?:L

网友D:
由于上下两只三极管基极连接在一起,发射极连接在一起,两只三极管都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而基极电压大约等于两只10K电阻的分压,即7.5V左右,连接在一起的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等于7.5V。因为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相等的。

网友E:
交越失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