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谁有usb-avrisp下载器的电路图

楼主(2010-02-01):
不知道89s52下载程序时应该把下载器连到那个引脚,下载器是usb-avrisp就是下面这个

右边那个插座引脚是怎么定义的?
它与s52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
这个确实没有~~

网友B:
我记得马潮老师有本书上有,讲AVR的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讲的很好

网友B: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