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取电和232转换电路

楼主(2010-02-01):
串口取电和232转换

简单实用的串口窃电电路

用到78L05的串口窃电电路

网友A:
有意思,收藏了以备后用

网友B:
似曾相识

网友C:
不知道带载能力有多大?

网友D:
这些电路都不好用,有更好用的,你拆个串口取电的232转485的模块看看

网友E:
这些电路都不好用,有更好用的,你拆个串口取电的232转485的模块看看
引用 网友D:
有模块的图吗?呵呵

网友F:
唯独不见有422的

网友G(2010-07-27):
实用就好~~~

网友H(2010-08-27):
回复 楼主:

这样行吗?
我也做了一个。单独测串口4、7脚时有电压10V多,可是一通信电压就降下来了。有时2V多。有时3V多,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I:
这样行吗?
我也做了一个。单独测串口4、7脚时有电压10V多,可是一通信电压就降下来了。有时2V多。有时3V多,这是为什么呀?
引用 网友H:

滤波储能电容C4加大,限流电阻R1减小,最好采用LZ下图中的78L05稳压电路,负载选用HC或CMOS电路,以减小功耗。

网友H:
滤波储能电容C4加大,限流电阻R1减小,最好采用LZ下图中的78L05稳压电路,负载选用HC或CMOS电路,以减小功耗。
引用 网友I:

在我的测试电路中只是没有上图中的电容和稳压部分。当接上串口后电压就低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脑原因。

网友J:
上图中的电容的作用是储能,在工作中,电压高时充电储能,电压低时放电供能,保证输出5V稳定。

没有电容和稳压部分,俺就帮不上你的忙了,只有请本坛的神人斑猪帮忙吧。 ;P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哦。原来是这样,我再试试,谢谢,呵呵!

网友K:
这样是可以的
但不要再带负载了
因为电流的确不是很大
以前我试图带个AVR的单片机控制下
结果系统不稳定,估计就是电流不够

网友L:
在电流不大的情况下,电路好用,我的对讲机改频线,就是使用类似的取电电路。

网友M(2010-09-28):
不好用,大家千万别上当

网友N(2013-08-06):
可以用用

网友O:
不错  很好   赞一个   232怎么不用电荷泵来搞个正负压去电的?

网友P(2014-03-27):
电流太小,没实际价值

网友Q:
不错,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