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 AVR入门编程

楼主(2010-02-01):
  下面是ICC AVR软件自带的例子,发光二极管流水灯实验。采用ICC AVR自带的LED项目学习,省去了文件编写及工程创建等一大堆过程。让初学者近快完成第一个实验,等到成功后再来学习一些创建过程及相关设置(先实践再理论),ICC AVR编程例子。
1、打开ICC AVR软件:

2、由主菜单project(工程)里选open(打开工程)选项,进入打开项目窗口。

楼主:
3、由路径C:\icc\examples.avr下选择LED.prj 并打开。

4、此时系统会弹出一个警告窗口,提示设置芯片信息。

5、确定既可打开项目,此时在右边项目窗口既可看到情况,LED项目中包含一个C语言程序文件led.c,双击此文件既可在编辑区打开。

楼主:
6、由菜单上点击Project->Options->Target,在Device Configuration里选芯片型号为ATMega16;在Advanced(高级)Return Stack Size(堆栈大小)里填30。

7、将文件led.c的第一行改为#include < iom16v.h>。

8、完成上面的操作,现在就可以编译了,通过菜单Project->Rebuild All对项目进行编译。如果上面操作没有出错的话,会在项目相同路径下出现烧录文件led.hex。

9、到此ICC AVR软件的工作已经完成,将编译输出的led.hex文件烧录到芯片中既可看到实验结果了。下面是本例程对应的硬件,如用的芯片型号不同可以对第6步的选项进行修改。

楼主(2010-04-10):
谢谢,不客气。需要学习的可以看看

网友A:
发现这里教程什么的,还真不少

网友B(2013-03-18):
不错  绝对入门的教程

网友C:
楼主真是有心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