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用中断也不能防抖吗?用软件仿真已通过了

楼主(2010-02-01):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uint a,b,tt,c,d;
uchar code table[]={
0x20,0xe6,0x14,0x84,
0xc2,0x88,0x08,0xe4,
0x0,0x80};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void main()
{
a=0;
b=0;
tt=0;
c=0;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EX0=1;//开外中断0
IT0=1;//外中断0下降沿
EX1=1;
IT1=1;
while(1)
{
P2=table;//档位显示
P0=table[a];//定时显示
if(a==1)
{
led3=1;//一档
led2=1;//二档
led1=0;//三档
}
if(a==2)
{
led3=1;
led1=1;
led2=0;
}
if(a==3)
{
led1=1;
led2=1;
led3=0;
}
if(a==4)
{
P2=0xff;
a=0;
}
if(c==1)
{
if(tt==100)
{
tt=0;
d++;
if(d==60)
{
d=0;
b--;
if(b==0)
{
TR0=0;//停止定时器0
a=0;
P2=0xff;
b=0;
c=0;
}
}
}
}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a++;
}
void exter1() interrupt 2
{
b++;
TR0=1;//启动定时器0
c=1;
if(b>9)
{
b=0;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t++;

}

网友A:
注意延时

网友B:
中断要是能防抖这芯片就有问题喽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为啥这么说呢?j据我所知中断是可以防抖的啊

楼主(2010-04-10):
回复 网友B:
难道不可以吗

网友D:
中断防抖?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觉得和延时消抖是一个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