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GPRS模块通信电路

楼主(2010-02-01):
导师要我们做一个基于单片机与GPRS模块通信的设计,GPRS模块选用的是SIM300,单片机任意,我选的是C8051F。主要实现的是烟雾报警功能,采集烟雾报警器的声光信号,然后通过GPRS发送短信报警

楼主:
我想请论坛上的高手们指教一下我的电路,希望指出其中的错误之处和不足,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1.光耦有这么接的吗?
2.RING是输入而不是输入
3.电源电路只能说凑合用,只能用于研究,不能用于量产;
4.上拉电阻加大;
5.mic有这么接的吗?

晕倒,建议重新回炉,推翻重来。没办法看了

网友A:
2.RING是输出不是输入

网友B:
电路最好直接贴出,截屏后在任何图像处理、编辑软件如Photo Shop等的界面中粘贴,然后裁剪并储存为Web用途的GIF格式文件,在主题帖或在回帖中使用高级回复,然后添加附件上传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007提出的几点,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1.RING信号是可以不接的.
2.请问电源电路应如何完善,那些地方做的不好

楼主:
光耦的接法有错误吗?[localimg=137,150]1[/localimg]我的MIC信号是声音转化为电信号,不这样接怎么接

网友B:
楼主去看看器件手册,MIC的内阻有多大,输出的是什么信号,4N25又如何,电路设计不能想当然的,先正确理解器件及模块本身,仓促做“设计”是无任何意义的。

网友C:
电路设计不能想当然的,先正确理解器件及模块本身,仓促做“设计”是无任何意义的。

网友D:
电路设计要考虚很多因素

网友E(2011-05-01):
兄弟,改正过的电路能给我看看不

网友F:
我想看呀

网友G(2011-06-02):
五谷道场
说的很对!!!!!

网友H(2011-07-07):
:lol虽然是老帖但是太有用了!!

网友I(2012-03-21):
最近要做这个,,来看看

网友J:
正是我想学的呀,灰常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