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 HAT LINUX控制台下无显示

楼主(2010-02-01):
RET HAT LINUX控制台下无显示,我刚刚装好的时候还是正常显示的,在装交叉编译的时候按照FRIENDLYARM数据手册操作后再启动就不显示了.以下是使用手册具体操作步骤:
Linux 下开发环境的建立主要就是建立交叉编译环境,在Redhat 9.0 里面建立一个能
编译arm-linux 内核及驱动、应用程序等开发环境的步骤如下。
先将光盘目录linux\ 中的arm-linux-gcc-3.3.2.tgz 、arm-linux-gcc-2.95.3.tgz 和
arm-linux-gcc-3.4.1.tgz 拷贝到某个目录下如tmp\,然后进入到该目录,执行解压命令:
#cd \tmp
#tar xvzf arm-linux-gcc-3.3.2.tgz –C /
#tar xvzf arm-linux-gcc-2.95.3.tgz –C /
#tar xvzf arm-linux-gcc-3.4.1.tgz –C /
#mkdir –p /opt/FriendlyARM/mini2440 ;建立工作目录,备用
执行该命令, 将把arm-linux-gcc( 版本3.3.2, 2.95.3 和3.4.1) 分别安装到
/usr/loca/arm/2.95.3 和/usr/local/arm/3.4.1 目录,其中3.3.2 版本是用来编译Qtopia/Embedded
的,2.95.3 版本是用来编译VIVI 的,3.4.1 版本是用来编译内核的,两个版本均可以用来编译
应用程序等。
然后运行命令
#gedit /root/.bashrc
编辑/root/.bashrc 文件,在最后一行 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3.4.1/bin

网友A:
没看懂你说的啥。

楼主:
我截的图,上面什么都没有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