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瞬时电源开关做键盘和硬复位怎么样?

楼主(2010-02-01):
0.3V以下的电压,有很缓慢的电流泄放,因为半导体PN极电压一般要大于0.5V,一个简易的单脉冲电路,可以实现“单脉冲式关电”,随后再上电了,上电以后我们去查询一下,就知道是哪个键盘按下了,而当我们需要时候还可以强制复位(例如程序远程升级后)
注释:单片机系统并非一劳永逸的可靠,毕竟是电子,人都要出错嘛,一切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看门狗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用户发现“使用不灵时”最直观的就是先乱按键盘!我们的红外遥控器不灵时我们都这么干呢!
实在按不动了才去会看你的说明书-------非常不情愿地按您老的指示拔下电源等半分钟后再插上:)))))
经常地重启,狼来了狼来了。。。。。用户会感觉我的东西很“Y=歪"!可我们还总委屈得不得了----“人都保证不了出错何况机器呢!”“计算机那么多牛人去设计穷其全世界顶尖人物顶尖集团还经常死机呢!”。。。。。。。。。。。别委屈别解释,要有信念:“客户永远是正确的!”这是产品原则!让我们只抱怨自己吧!!!
你和非专业的高等客户(例如不学无术的富二代)去解释是徒劳的,最卑鄙的做法是我们说不清楚时,我们干脆不说:))))))他一按键就系统就活了!大家就都和谐了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遇到超强干扰出现“可控硅效应”时,靠片上复位脚复位是不行的,我们得关电,大家一定遇到过按计算机复位键无效的时候,我们关机才能重新启动情况哈。另一个问题是从新启动后当前现场如何保护?请将要保护的现场放到在RAM中去,你放心有这0.4V电压养着,你RAM中数据掉不了,建议把你的现场,如果有256字节RAM(如52以上型),放高128,无高128字节请放70H到7FH之间。

Q13是电源开关,平时Q14是截止的,所以Q13降个0.6V电压给单片机5VCC供电!
用户按下键盘Q14导通,Q13基极约有0.8~1V左右的电压,此时5VCC大约只有0.3V左右的“养RAM”电压。继续按键C29上电压泄放得差不多,Q14再次进入截止,请上电查询PXY知那个键有效!最后PXY上的D4和C1是防止PXY=0时,死锁电源,但C1却还有软件“掉电复位”作用哦!

网友A:
听闻传说中的楼主软件不得了,今发觉楼主硬件也不错啊。
PF.

网友B:
用看门狗的输出去控制电源的通断(而不是接单片机的复位引脚),应该简单多了

楼主:
单脉冲电路硬件上可用555产生,也可用两只与非门产生,甚至还有专门的单脉冲电路如CD4089,但这里用三极管产生,平时是0功耗的,很“低碳”!Q14的用法比较创新,不多见,希望朋友们借鉴一下!有一个键盘的脚接地是讨人喜欢的,不接地多根线键盘就嘿讨厌了,键盘线越少越好,越多越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