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调电压的疑惑

楼主(2010-02-01):
今天看了篇论文,讲到用INA121做前置放大,放大VPP为10uV,频率为1KHz的正弦信号。放大倍数是10.
看了一下PDF,INA121的VOS高达20uv/G。放大10倍后有200uV。VOS是一个接近直流的信号,可以理解为放大后的信号会叠加一个200uV的直流,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说的对啊

网友B:
不考虑温飘是对的。
要放大10uv信号,用vos也是10uv级别的放大器不合适。10uv信号放大,最重要还要考虑噪声问题

网友C:
3楼:
楼主看到的论文,需要放大的是1000Hz正弦信号,这与失调无关。
倒是运放的噪声需要考虑。

网友D:
INA121没有用过,但用过INA101 INA326 INA128.
Vos=20uv/G G=10 Vos=200uv??? 楼主怎么计算的?
有些运放和仪放本身带有失调调整端,就算Vos达到了200uv,但可以通过稳定的外部调整电路调整到0,或者调整到0附近从而可以忽略,这样Vos就不成为问题了。Vos的温漂、时漂、老化等特性反而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Vos当然会以直流的形式体现在输出上。

网友B:
Vos=20uv/G G=10 Vos=200uv,楼主的意思估计是输出端失调=200uv

网友D:
"
6楼:
Vos=20uv/G G=10 Vos=200uv,楼主的意思估计是输出端失调=200uv
"
难道我眼睛花了? "/"这个不是除法么???: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