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以太网的时候需要用到什么软件来观察收发数据呢?

楼主(2010-02-01):
请问调试以太网的时候需要用到什么软件来观察收发数据呢?

网友A:
我用Network Chemistry公司的Packetyzer软件,可以收也可以发,用起来不错,是免费的。

网友B:
Wireshark 怎么删除某一条 抓到的记录

网友C:
用超级终端不可以吗

网友B:
超级终端 看串口的

网友D:
网口也可以看吧

网友E:
iris network traffic analyzer  或者 sniffer pro

网友F:
2楼正解。

然后再加个 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