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压控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0-02-01):
,最近查了些许LM317的资料,想用它搭接一个亚控恒流源啊,希望改变输入电压能得到0-1A线性变化的电流,由于是新手,所以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有错别字。。。“亚控恒流源”。。。哈哈。。。

网友B:
最大输出电压,需要多大?

LM317用在这里,恐不合适。

楼主:
那您给点建议噻,不用LM317,那用啥呢?
3# maychang

网友B:
线性的方法,可以考虑运放加一支功率MOS管,源极到电源串联一支电阻,电流取样从MOS管源极取。MOS管漏极电流是受运放同相输入端控制的。

网友C:
线性度和频率响应要求不高的话,1A电流用BUCK电路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B:
普通开关电源,一般很难做到输出为零,最大最小输出之比做到25倍已经困难了。

网友C:
不能用开关电源芯片,要自己用运放做.
比例阀的驱动就是这么做的,0~2.5A

网友D:
正好看了一个由运放构成的压控恒流源, 把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您有那个驱动的电路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