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电路来判断占空比高于某值或者低于某值?

楼主(2010-02-01):
怎么判断占空比低于某值?用电容来积分?能不能贴个电路参考一下?
(实在是没分了,对不住大家)

网友A:
如果允许用数字方法,可以测量高电平(正向脉冲)持续时间,再测量低电平(负向脉冲)持续时间,即可计算占空比。
如果是用模拟方法,将正峰值与负峰值箝位到相等,测量平均值。

网友B:
RC,然后AD

楼主:
只能用模拟的方法

网友C:
脉冲电压相同但占空比不同,平均电压就不同,测平均电压即可,正如2楼所言。

网友D:
如果允许用数字方法,可以测量高电平(正向脉冲)持续时间,再测量低电平(负向脉冲)持续时间,即可计算占空比。
如果是用模拟方法,将正峰值与负峰值箝位到相等,测量平均值。 ...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把它箝位到相等啊?谢谢!

网友A:
6楼:
在测量占空比时,对脉冲的正负峰值并不关心,故只要让放大倍数足够,放大器上下切峰即可。
要更准确,可以用运放产生较精密的箝位电压,以保证正负箝位电压绝对值相等。
为测量占空比,实际上并不要求正负箝位电压相等,只要稳定,任何值都可以,但正负箝位电压相等便于计算和校准,某一方向(正或负)箝位到零计算也方便。
信号处理过程中,注意尽量少产生延迟,而且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延迟要相等。

网友E:
-----------------                -------
>>--------| R1  |------|-----| R2  |----|---->>
               -------        |       -------      |
                              ---- C1              ----C2
                              ----                   ----
                                |                       |
                              ----                   ----

楼主:
楼上的是不是平均值?需要用2级RC?那这两个R和C的精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F:
试试能不能回贴

网友G:
打酱油的

网友H:
采用单稳态电路.

网友I:
使用RC后的比较显然是不准确的。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同频同相的固定占空比的脉宽,与所需测量脉宽进行比较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