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驱车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2-01):
我把两个四驱车的电机(这两个电机外形和颜色都一样啊!)拆下来,然后再分别按上两个轱辘,重新组装一个车。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两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那么对这个新组装的车会有很大的影响吗?(请说的详细点 呵呵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相同的两个电机,车轮转速不会不一样。
即使两个电机加相同电压时转速有差别,也没关系。电机在负载(力矩)较大时转速会自动降低。
但如果两个电机相差较大,此时两个电机消耗功率会不同,不能同时都达到最大功率。

网友B:
差别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做性能良好的赛车的话,需要加转向控制,否则微小的误差会在路径上积累,这种误差不仅仅由电机带来,轮胎的细微差别也会导致,表现就是跑歪路线,除非是那种有护栏的跑到,开阔地赛车必须加转向控制机构。若是做追求极致的竞速四驱赛车的话,单靠传统转向机构是不足的,需要增配独立的精细电机转速控制电路,用以辅助转向和配平电机转速及轮胎的误差,但这算是高端专业手段了,一般玩玩不必这么麻烦。

楼主:
明白了 呵呵 感觉你俩都很厉害 我整那破车 是用东凑西凑的零件 拼的 那些高端手段 我用不上 。怎么给你俩分啊 !!

网友C:
如果要让小车走直线的话,必须得要其他辅助手段。

网友D:
如果没有反馈,人都走不了直线(沙漠雪地中,呵呵)

楼主:
说起转向的问题 我真是想了好长一段时间啊 本来想用电磁的 不过电磁力不够 后来实在没招我就用一个电机和两个导轮 通过电机正反转来控制转向啊!不过不知道 行不行呢!!顺便问一下怎么结贴啊??:L

网友B:
转向可用舵机或步进电机实现,不追求性能的简单转向控制可用电磁铁,但不好实现大弯度转向,只能做直线运动修正。
结贴方法:在主题帖最上面有“结贴”选项,也可以论坛界面左侧的导航栏内打开“我的社区”选“我的未结主题”,然后一步步操作即可,过程中注意观察就不会有什么困难。虽然21IC目前的BBS在线帮助功能不强,但对一个好的或有志于成为一个好的电子工程师而言,善于观察、勤于试验是必须的职业素养,要养成习惯。

楼主:
哦 明白了 都管你叫大哥 我也你叫你大哥吧! chunyang  是你的名字吗 呵呵 还是 随便 取得名啊

网友E:
如果没有反馈,人都走不了直线(沙漠雪地中,呵呵)
引用 网友D:

匠人果然精辟

网友F:
即使有反馈,人也走不了直线,嘿嘿...最多只能走一小段线段....
另外,地球是圆的呢。

网友D:
即使有反馈,人也走不了直线,嘿嘿...最多只能走一小段线段....
另外,地球是圆的呢。
引用 网友F:

哈哈,地球是鸭梨形

网友F:
鸭梨也有圆的撒~~~~~~~~~~~

网友C:
可以买二斤鸭梨咬着吃,谁敢来二斤地球咬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