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信号要用AD出来,不知道怎么抓

楼主(2010-02-01):
信号的起、始都不固定,主要是能把这个峰抓住就行,然后去AD,关键是怎么能准确的抓住这个峰呢?

网友A:
峰值电路,然后慢慢AD。

网友B:
低漂移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
忘记说一点,不是采集最高峰,是要把整个信号积分下来,从信号出现,到信号结束。剩下的噪声都不要,用什么办法能准确的追踪这个峰面积呢?

网友A:
说话只说一半,剩下的等回过三帖再说。
那么,如何积分,也过三帖再说吧。

网友C:
用AD一直抓,把抓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关键是你的频率决定AD的速度

网友D:
如果在时间上随机的,用AD一直采集可能有点消耗资源,如果能用硬件处理,得到过零的上升点,给CPU一个触发,再作AD,

楼主:
信号的频率是125HZ,AD的速度大约是20几us,因此在一个信号周期内要采集N次,关键是怎么识别信号的出现和消失,AD一直采是可以,可是采集出来的信号怎么能判断出来是峰形的开始呢?采用比较的方**当连续出现后一个数据比前一个数据高的时候就认为是信号来了?可是怎么滤除噪声呢?噪声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呀.

网友A:
楼主的AD够快,一个信号周期内采集多次,那么可以考虑AD转换结果的存储区容量够大,至少两个信号周期的采集结果可以放得下,更大容量当然更好。
AD连续工作,采集结果不断放入存储区,存储区用个指针,搞成循环,也就是说,指向存储区尾再来数据,就放到存储区头覆盖掉旧数据。这样不必使用太大的存储器。
判断脉冲到来用个电压比较器,信号大于某值即判断为脉冲到来,将当前指针位置向前移动一定距离,其后的采集结果(大于一个脉冲长度)送单片机或什么机处理。
随机事件的记录,往往用这种方法。
要滤除噪声,可以让电压比较器的阈值浮动。取输入信号平均值,再加一个定值作为比较器阈值。

网友B:
这个不大好办,先要把主峰区分出来才好办.LZ哪里去了?

网友E:
AD采样前先把信噪比提高.

网友F:
信号分成两路滤波.
一路为低频滤波,可视为噪音信号的平均值. 另一路滤波频率设为有效信号的频率.可视为有效值.
两路信号用比较器比较,将比较结果作为触发信号.

网友G:
定时器内采样,环行缓冲,FIFO积分,设定启动阈值。很容易捕捉到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定时器内采样,如果我做时钟的话,在定时器里面写程序 这样会不会有误差?

网友I:
信号的属性还需要说清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F:
这样不如让AD直接采集了,再用数字的处理。

楼主:
谢谢大伙的帮忙,今天上午工作太忙了,一会我来说明信号的属性。谢谢你们了

网友K:
不说应用环境,不说信号性质,不说结果要求,怎么帮?!
整一个挤牙膏党。

楼主:
信号的噪声要比信号本身小的多,而且也不会是像11楼所说的那样难以区分,主要是在一个时间段内不能确定信号何时开始、结束。
    实际上这个信号是有很多个时间很短的脉冲组成,脉冲的周期是125HZ,只不过是在不确定的时间会出现脉冲幅度的变化,然后出现这个峰型,在每个脉冲周期内,我的AD都可以转换N次,现在是想把这个峰形的转换结果保存,现在是不知道怎么能准抓取。
我用的一个办法是先把AD的结果平滑,然后求导,当斜率到达阈值的时候就认为信号来了。当然这些计算都是PC干的活,单片机只负责AD,然后把数据传给PC

网友L:
设置triger,像示波器那样,采集,如果需要的话,进行视频滤波。

网友M:
可以采用光伏发电中的MPPT思想,百度搜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