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耗功率与散热

楼主(2010-02-01):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一难题,在使用一模块时需要有一个最低的电压输出,但是我做东西时又希望可以从零开始输出,这样就需要我把最低的输出电压消耗掉,假设我的电流输出为40A,最低消耗的电压为3V,这样就要消耗掉120W,以前我考虑用大功率的金封电阻,但是这样一来电阻成本较高,需要定做,二来这样发热非常严重,在仪器内部长时间工作,非常不利,请教大家有啥好方法,可以消耗掉这部分功率又可以最小的发热量,大家有啥好方法?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用电阻就没办法。
如果某人真的有办法,一定拿双份诺贝尔奖。

不用电阻,允许用其它方法,可以将这部分能量(3V40A)转换成另一电压的能量,送回你的模块所使用的电源。不过,这样转换,比你的模块还复杂。

楼主:
大家集思广益,电阻确实比较难弄,发热太严重了。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就是要找到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发光、发热......都可以,可行性一定要高的,大家一起来帮忙看看啊!楼上说的“将这部分能量(3V40A)转换成另一电压的能量,送回你的模块所使用的电源”这样确实比较难做。

网友B:
电阻是100%发热,发光是25光能+75%热能,发声是5%声能+95%热能。

如果能有一种把能量直接转成物质的方法,那就可以把诺贝尔奖的基金全拿完(绝对没有人反对,哈)

电能回馈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案,要想发热少,维有此路。

楼主:
呵呵看来走的路还比较长,我还以为会有简单的解决方法呢!看来是低估了困难了。只好采用最原始的电阻发热的方法了,这样最为简单,70毫欧、200W电阻然后加大散热力量了!

楼主:
高手们如果有新的想法继续啊!我等待大家的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maychang和PowerAnts的解答!!!新手有像你们这高手指点才会慢慢进步!期待更多想法!!!!!!!

网友B:
能耗法不可取,200W,需要约1公斤的铝散热器,还要一个风扇。成本约30元。

你可以搭一个适当的馈电装置,将这个能量馈至你的低压供电回路,成本可能也就三五十元。

具体的做法,就是做一个DC-DC,通过电压闭环,调节自身的“压降”,来吃掉你需要减去的电压。

另外,弄一个0-X伏输出的直流电源模块,是最恰当的。按你需要的电压来输出即可。

网友A:
比较好的办法是放弃使用这种电源模块。
从零开始可调的电源市场上有售,以前见过,亚锐公司,3644A型数控电源,输出电压0~18v、负载工作电流0~6A。¥2550。这是几年前的事了。
至于现在什么价格,产品是否满足楼主要求,就不知道了。

楼主:
下面我说一下我的思路:
采用vicor公司的电源模块V300C24C500B,做一恒流源。电流需要做到40A,但是这个模块的电压调节输出为10%-110%,也就是说有10%的电压也就是2.4V,不能调到0,在输出时我是允许短路的,这样最低的这2.4V必须消耗掉。
1、如果能从零开始调节最好,可是模块本身不能调节,所以这是限制的。
2、如果做一个DC-DC来吃掉电压,详细的方法给俺举个例子或链接,我参考一下。这种方法还不是很明白,具体尺寸、参数、价格....希望PowerAnts版主帮忙!
3、馈电装置我是否可以做成这样,用一电源模块我把需要减去的功率来做成辅助电压,比如用一小模块做成5V200mA的电源。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C:
;P8楼的观点,需要深思。

网友D:
为 什么要消耗掉 搞个开关关闭 不就没有是0输出了

网友B:
做一个2.4V输入,300V输出的隔离电源,把能量馈到直流母线上,如果效率做到85%, 那么发热量就只有30W了,用200克的散热器,自然准却即可

网友B:
要把大部份电能送回母线,你只用一个1w的小模块,显然是不够的。

0v调的电源模块不是很难,俺现在正在给客人设计一款32KW的,0-80V,400A,120升小冰箱那么大的家伙

楼主:
这种方法我再仔细考虑,我细看一下这样是否可行,现在思路还不是很明确,PowerAnts有无这方面的例子可供参考一下!如果有可发网上或者给了链接!或者发我邮箱:rsslmj@gmail.com,谢谢!!!

网友B:
没有应用案例,只是提一些意见。

楼主:
好的,非常谢谢PowerAnts!!!
其他朋友如有好的想法请帮忙!
我会继续等待!

网友B:
你可去搜一些“铝-空气”电池的逆变案例,那便是低压(2V)大电流转高压的,效率还不错。

楼主:
11楼说一下自己的观点,12楼的可能不是很明白我要能连续调节的。

楼主:
昨天想了一下还是有些不是很明白,假设我输出有正负两根线,电压为直流2.4-24V可调,(输入为直流300V)我想从0开始调节,消耗掉这2.4V,我如何采用馈电模块,如何将这2.4V消耗掉,把转换的电能转到母线上?

网友E:
RE13楼:
就算你的效率为100%,人家LZ要求的是从0V可以起调,敢问你的逆变模块在0V输入时,也可以正常工作吗?如果真可以,那诺贝尔奖非你莫属。除非你加上辅助电源。
楼主你还是省省心吧,没有可能的事你就别费心了。你还是考虑一下如何修改原模块的控制电路吧,既实际又简单。0-30V,40A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市场有的是,价格也就3000左右。

楼主:
我想用开始我提到的模块做仪表,如果买可调直流稳压电源一是成本高、而是体积大,现在20A的恒流源我采用的电阻消耗功率,直接在输出的正上串联大功率电阻,过20A电流时可以消耗掉2.5V,但是40A我不再想采用此方法,这样电阻功率需要成倍增加,散热也是需要考虑的地方。

网友E:
这样说的话,你的模组可以打开吗?
如果可以的话,将你的模组打开,分析抄袭原电路调压的原理,发到这儿来,大家帮你改不就可以了,既降低了成本,又不会发热。

楼主:
如果能打开就好了,vicor的模块想必大家都知道,打开了就是就装不上了,有块坏的我曾经打开过,里面都是硅胶灌死的,如果坏了,一般公司和个人基本无法修复。

网友B:
re: 老王

2.5V-->300V,数一百从W,做到70个点,那绝对是没用心。这个功率级的高频变压器,用EI40,32KHz,0.8的占空比,200mT,电密3A/mm2,变压器效率做到97%是没有问题的,而低压MOS控制效率是相当的让人满意的,如低压同步整流,控制在98%也是没有问题的,如配合英飞凌0.9mohm的CoolMos, (低频低压,开关速度几十nS, 切换损耗很低,Coss电容损耗微不足道,主要是导通损耗)。

低压大电流变换器的损耗,主要是回路线损,可以用大规格纯铜线来控制。俺上次帮人改造一台12v,1200w的逆变器,客人是原来用2米长的4根2.5mm2绞铜线作供电线,这一部份的损耗就去掉了10个百分点。

英飞凌的另一种超结MOS,做600W的硬开关,效率也就比软开关低1%,器件技术一日千里,咱们不能当老糊涂啊。;P

网友B:
从技术上看,300V-->2.5V/40A, 与2.5V/40A-->300V的两种DC-DC,如果成本相当,工艺相当,那么效率相差不会太大,如果前者只做到70%,那么应该考虑关门了。

网友B:
RE:22楼

楼主现在的模块,最低输出电压2.4V, 楼主的要求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高效率(即发热小)的方法来低消这个电压,让输出可以低至零。

好了,如果有一个输入恒为2.4V左右的DC-DC把这个能量搬走,等模块输出达到4.8v, 再把这个DC-DC关掉,用亚毫欧级的mos开关将期输入“短路”,懂了吗?

网友B:
想改造vicor的模块,那简直是...

网友E:
https://bbs.21ic.com/icview-156207-2-1.html#pid103589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方案好像也不靠谱。楼主连几个金封电阻成本都嫌高了,你这个方案的成本会比他更低吗,我看不会吧。
如果是单纯开关(不讲究线性调节)的话,用几个场管加上散热片也就可以了(散热片可以考虑机箱外壳,毕竟是低电压吗),虽然有点热量,但可靠性应该不会有问题的。电子负载仪不就是用场管做可程控负载的吗,功率大到几个KW也没有问题。
为什么简单的问题要复杂化……

楼主:
RE:22楼

楼主现在的模块,最低输出电压2.4V, 楼主的要求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高效率(即发热小)的方法来低消这个电压,让输出可以低至零。

好了,如果有一个输入恒为2.4V左右的DC-DC把这个能量搬走,等模块输 ...
引用 网友B:

蚂蚁说得对,不过输出到4.8V时,也可以不用把它短掉这样还更麻烦,以前20A做过一个迟滞比较器控制继电器,后来嫌麻烦去掉了,就让他一直工作就好了。

楼主:
viocor模块别说改造,就是维修都是问题,现在我手上还有两个报废的,已经拆过一个!里面无从下手!

网友F: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就是把你的GND做到2.5V电位上,2.5V就相当于0V了,呵呵

网友B:
楼主,你那两个坏模块,卖给俺剖析如何?

yuanchsh: 电阻的功率按降额一半使用,需要200W的电阻,这样的电阻,没有百十块估计拿不下,何况还增加了散热风扇的负担。

同功率级的2.5V-->300V 开架式电源,器件成本不会很高,而且两颗主功率管还是用目前全世界最低导通电阻的IPB009N03(Ronmax=0.9mohm),用推挽方式控制40A平均电流,每个管的占空比0.4, 峰值电流50A, 每颗管子导通损耗1.48W, 跑32k,开关损耗0.42W, Coss损耗50uW, 都不需要散热器。俺正在用这颗管子,俺手头有一大堆。如此一来,整个板子不需要专门的散热结构。

成本:
10*15cm2,  3安士双面PCB  15元
EI40主变:6元
PWM:3元
主功率管,26元
其它器件:20元(如整流管,电容等)
加工成本:30元(如果有1K的量,这加工费是极高了)

这个开架式电源板,100块钱决对做得出来,不会比用功率电阻的办法贵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156207-2-1.html#pid103589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方案好像也不靠谱。楼主连几个金封电阻成本都嫌高了,你这个方案的成本会比他更低吗,我看不会吧。
如果是单纯开关(不讲究线性调节 ...
引用 网友E:

几个功率电阻的成本倒是小事情,关键是发热与散热,体积不能做得太大。我也提到过20A我就用的电阻直接消耗,如果40A继续用此方法,发热量又大了一倍,但是空间并没有大那么多,而且40A时电阻也不好选了,还得定做。所以要寻找一种相对经济的、发热量小、体积小的消耗功率方法!

网友B:
re:老王

俺是站在楼主的角度考虑,自已做这块板子来用的成本,作为自已使用,设计好了外包加工,就得这么算;

当然了,如果楼主是找人做好了买来用,那采购价就得看上家的“贪婪度”。

人有的时候不能太贪,现在的行情,相当的透明。除非做到vicor,承力,明讳的程度,否则很难在暴利的。

俺这些年来,干得多的就是控制成本的勾当。

上次有一个做电源适配器的,跑来俺公司找俺,如果用他的8块钱的适配器,每个给俺5毛回扣,俺拒绝了。俺剖析他的电源,用料还不差,咱算也得要7块钱材料成本,俺不知道他给自已工厂算多少加工费。做工厂的,真难,比不得风投的钱花起来容易啊。

网友G:
我建议还是用电阻吧。
能耗高也是没办法的,如果做馈能恒流特性会受影响,
再说如果楼主能解决馈能方案还不如改电源模块。

楼主:
我觉得像蚂蚁说得再做出一套电源出来太麻烦了!如果这样可以直接做一个恒流源出来。以前曾经做过一个,纹波略大,现在用vicor的模块就想省事,稳定性也可以好些!蚂蚁的联系方式可否告诉我方便联系。发至我邮箱即可,最好能QQ联系。915888968是我的号,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加为做个朋友交流一下!呵呵多半是指点小弟!

网友B:
俺QQ号快满了,你加俺的高级群37960313吧

那里面有几个世纪电源网的顶尖高手坐阵,问问题也好,找人干活也好。最近比较忙,俺不接活

网友A:
楼主的工作有个预设的约束,就是一定要使用Vicor模块。
Vicor模块当然质量非常好,但却不一定非用不可。
要是重新设计一个从零开始可调的恒流电源,是否更省事?
楼主自己在40楼说以前曾经做过,仅纹波略大。改进这个电源,比做一个将能量回馈的电源可能更容易。

网友B:
敬爱的老王同志:lol
深圳的电子加工业,一般有三种操作方式:ODM,OEM,来料加工。
作为一块开架式电源板,贴片费多少,调试/维修费多少,这个是很透明的。
俺相信春阳的RF模块,也是按来料加工的方式玩的。很简单,就这么就电子料,叫供货商送工厂,工厂验收干活,注意把握好小单的周期,太长了工厂要收物料管理费。
俺这附近有一家很不错的代工厂,地处深圳关内最贵的工业地带---天安数码城,厂房租金近40元/平/月,人家设备之精良,管理之严谨,人工之贵,看看人家的收费明细吧。

网友B:
来料加工型工厂的利润,并不是直接向客户另外索取。而是通过自身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且合理的优化生产流程,自已节约出来的。这个世界,赚钱并不是那么容易,开百年老店,也不是说说就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做的虽然成本低,但是效率低,开始公司就要求了体积,所以散热效果不好,而且那个功率较小只有300W左右。所以这次做大功率的采用VICOR模块。体积极大减小,效果也好多了,就是不能像自己做的那样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想改点就改点,约束太多。

网友B:
几十个元件,100多W的开架电源板,30块工钱,丢给二流的代工厂去做就行,若是还要叽叽歪歪,那就另找别人,哈

这,永远是客方市场。

P4电脑主板上,CPU供电电路的测试很复杂吗?

这种模组,设计及材料控制是关键,把住了这两点,就算是丢电脑主板厂去做,也是十拿九稳的。
(没有可调元件,产品装好了,QC往机架上一放,要么OK,要么NG,就这么简单的事儿,2小时的老化,按每小时产能60台计,需要一个120个测试工装,买4台48V,100A的电源(约4000元/台),二十个一串,三串一并接一台电源),也就过去了,屋子温度控制在60度,还可以进去免费蒸一蒸。

楼主:
哈哈咱们只谈技术,不许带个人感情啊!每个人都自己的想法,不许互相攻击哦!要不然我这楼里血流成河,管理员非得封了我不可!哈哈:lol

网友B:
楼主可不许挑拨离间,俺跟老王的关系很铁,而且老王脾气好,虽然意见不合,却也不会骂起来的,哈

网友A:
楼主显然不知道这几个人是什么关系,放心,没事。

网友G:
蚂蚁算得不够,漏了管理费。
我们有个客户B,他的客户叫客户A,产品是客户A叫我们开发的,客户A指定客户B到我们这里买控制器,客户B什么都不做,而且两边都是月结也不需压资金,就要收16%的管理费。

网友H:
楼主显然不知道这几个人是什么关系,放心,没事。
引用 网友A:

暧昧。。。哈哈

楼主:
技术就是要求务实的,有不同意见就是要针锋相对,这不会影响个人感情的哈哈!

楼主:
强!小生佩服佩服!水要灌,活要干,毛老人家说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没有高手的高技术的水贴哪里来新手的进步心得!

楼主:
准备结贴了,最后还是使用最古老的方法吧,目前看来使用电阻耗能我现在的设计中最为实际可行。别的方法不是比较麻烦就是成本较高还有就是体积上会带来不便!谢谢大家的想法!!!

楼主:
本人能力有限给分不多敬请海涵!!!

网友B:
也行,多为地球升温做一分贡献,那怕是1*10^-100度

网友I:
反向串个2.4V电源不就妥了

网友A:
63楼:
要是那么简单,还用得着讨论这么多?
请你想一想:这个2.4V电源,是向负载供电?还是原有模块电源向这个2.4V电源供电?这个2.4V电源允许能量向该电源里面灌吗?

网友B:
maychang, 你那个双向能量馈电装置,也许在这些场合比较好用

网友A:
回65楼:
从原理上说,完全可以。
从成本上说,还不如重新做一个可以从零开始调整的直流电源。

楼主:
maychang关于双向能量馈电装置给个例子或链接学习一下呗?谢谢!

网友B:
搜双向DC-DC即可

网友A:
67楼:
有几个专利的,等我找找看,找到发给你。
做一个可以从零起调的电源,电路更简单一些,用的大功率管也少。

网友J:
呵呵 学习了~
不知道lz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例子找到否?

网友K:
自己可做, 我司的电机测功设备的电源自己做的, 是分布式, 每个单元(模块)1500W, 电压输出0. 1V到60V,电流最大100A, 按最大功率和最大电流限制.

采用的方案有2种,
(1) 变压器次级3组输出,自动换档
(2)一个次级输出,3级串联调节,每级输出自动换档

你的模块不变, 可加一级0----2.4V调节单元, 2.4V以上自动切到模块输出, 2.4V以下自动切到附加单元输出,
切换门槛要设回差.

当附加单元输出时,模块输出电压跟踪附加单元输出,并保持3V输出

附加单元功率按2.4V*40A设计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附加单元输出(恒流)时,模块输出为恒压状态.

工作状态电压环/电流环自动切换, 但即使工作于电压环状态, 限流的电流环也要开启,这就是有3个闭环.

电压环,电流环,电流限制环; 还可加功率限制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72楼:
站内短消息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能用。
把你的email地址贴出来吧,没办法。

网友B:
maychang何不贴出来,给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A:
给一个人的,全贴出来,要占21IC空间,怕挨骂。
也好,贴出来大家看吧。
不过,都是设计方案,没有实际电路的。

楼主:
我的EMAIL:rsslmj@gmail.com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再加一套电源,而且功率不是很小,做起来比较麻烦。呵呵不过谢谢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春节将至,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合家欢乐,多多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