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LPC2210的看里

楼主(2010-02-01):
我的液晶屏是北京青云的,并口的液晶。我想挂在LPC2210的数据总线上。
但是设计板子的时候忘记在在总线上串电阻,我看了好多例子都有电阻。
我没有串的话有什么影响?会影响通讯吗?会烧坏LPC2210吗?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会,特殊情况例外~~~

网友B(2010-04-26):
很多液晶也可以工作在3.3V情况下 调整下LCD背板上的电阻就可以 有些厂家不支持此项, 需要先询问清楚

网友C:
影响对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