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镍氢电池保护IC

楼主(2010-02-01):
求镍氢电池保护IC,两节串联。

网友A:
镍氢由于其特性决定其有较高的安全性,所以一般没有采用专用的保护IC,我司针对客户的具体应用,有提供给客户采用分立器件电路来实现或采用单节锂电池的保护IC电路来作保护。
     镍氢电池最主要的是其充电要求较复杂,要结合电压,电流,温升等参数来判断截止充电,一般老的电路均采用像BQ等品牌的专用IC,随着国内IC厂家的进步,现在已经有针对的IC出来,我司是一香港半导体厂家,10多年专业做电池管理方案IC,针对镍氢电池我们有GT6316等系列的充电管理芯片可选用,如有需求可与我联系michael_zhang@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