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单片机内部什么最难做

楼主(2010-02-01):
当FPJA和超大规模集成出现后,指令运行处理再不需要分布时序(51分12步时序)来实现了,近段时间一直在默默思索研究单片机,想自己弄个雏形单片机呢,我觉得译码现在是最难的,过去核心在运算器上,现在已经不是问题,译码和取指相互配合,觉得比较难,大家觉得呢?

网友A:
内部ADC最难做。

楼主:
请看笔者的V/F变换帖子----这是个引子噱头,真正的含义是等大家进入了A/D且"慢慢长大"后,笔者将以V/F变换电路为核,把当今世界的时间型A/D(时间型指V/F 双积分 德尔塔增量式 脉宽调制式)全部推演出来,而且基本是一个电路内核!别急小荷才露尖尖角等慢慢长大吧!

网友B:
貌似现在sigma-delta的居多吧
做个一位的DAC,然后。。。。。
具体就不知道咋做了,哈哈哈
请大牛赐教

楼主:
16位以上的sigma-delta增量调制居多24位基本都是这种了,我的帖子V/F变换那个电路简单改进就可以实现sigma-deltaA/D

网友C:
看门狗

和 E2

网友D:
都什么时代了,不用闭门造车了,可以参考的资料一大把。看这里:
http://www.opencores.org/projects
应有尽有了吧?

网友E:
好像是控制器比较难搞...

网友F:
FPJA 和FPGA是什么关系?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楼主错把FPGA的G写成J。

网友G:
本人觉得单片机和外部电路的联调最难做。
如果说是单片机外设功能或者程序实现的功能,我觉得就是在51上面做FFT了。

网友H:
网上找开源的核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