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结构体放到(u8)数组中

楼主(2010-02-01):
我在程序中定义了很多的结构体,现在我需要将这些结构体的成员放到一个u8 TxBuffer[]中,而且,根据不同的需要,放不同的结构体,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出去。可是我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将定义各不相同的结构体,放到这个发送缓存数组中去!!!!
    我希望定义一个u8型指针,然后将这个指针指向要发的结构体的首地址,然后数组向下移,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移到数组中去。可是,编译通不过,请各位大侠指条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把相关程序贴出来我们看下呀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a;
    unsigned char s;
} struct1;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buff[5];
    struct1 data;
} union1;

网友C:
公用体 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也可以用取数组的地址,然后强制为结构类型的指针

网友E:
是的,楼主可以试下用共同体,应该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

网友F: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a;
    unsigned char s;
} struct1;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buff[5];
    struct1 data;
} union1;
引用 网友B:

假如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long a;
} struct1;
岂不是挂了?

网友G:
如果是8位机,上面的写法应该也不会挂

网友H:
typedef struct
{
        u8 m_u8Sec;                        // seconds after minute ( 0 to 59 )
        u8 m_u8Min;                        // Minutes after hour ( 0 to 59 )
        u8 m_u8Hour;                // Hours after midnight ( 0 to 23 )
        u8 m_u8mDay;                // day of month ( 1 to 31 )
        u8 m_u8Mon;                        // month ( 1 to 12 )
        u8 m_u8Year;                // year ( 0 to 99 )
        u8 m_u8wDay;                // day of week ( 0 to 6 )
} struRTC;       // 这是定义的RTC结构。

u8 SetRTC( struRTC strRTCInst )
{
        u8 lAbytRtc[7];

        memmove( &lAbytRtc[0], &strRTCInst, 7 );        // 复制RTC数据., 也可以是memmove( lAbytRtc, &strRTCInst, 7 );

        return RTC_WriteReg( CNT_ISL12022M_RTC, lAbytRtc, 7, 20 ); // 下发7个数据.
}

网友I:
共同体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字节对齐会产生空洞,而且不同处理器的编译器还不同.
比方说:
struct a{
     uint8     i;
     uint32  j;
}
用共同体,这个数组是5个字节呢,还是6个字节,还是8个字节?
就我们常用的keil c51,MDK/IAR for ARM而言,就是不一样的.
比较保险,就是强制指针(uint8 *)来取地址,然后用sizeof也计算长度.
不过,如果串口缓冲的这方有字节空洞,而另一方是没有,也是问题(比方说51 vs ARM的串口通信或者51 vs X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