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能不能用单片机的IO供电?

楼主(2010-02-01):
不知道电流会不会超过20mA.

网友A:
你是不是说通信能否直接接到单片机上?我用PIC跟AVR8位机都可以的

楼主:
不是通信,是把Vcc接到单片机的IO上

网友B:
你自己看HT1621的手册看电源消耗不就知道了吗?

不过一般还是加个三极管来的安心。

如果非要接上,一般也没多大问题把。

楼主:
大侠,我看了啊,看不懂啊。有几项Idd supply current写着No Load/LCD On,到底是开还是没开阿。

网友C:
看是啥屏了,如果是普通的黑字的电流超过100mA了,只能用电源供了,不能用单片机引脚,如果是蓝屏白字的30mA多,勉强凑合,用两个口一起供,必须是推挽结构的,标准51不行。
如果不给背光供电,那推挽的口一个就可以带动

楼主:
黑字屏电流这么大啊,这是不带背光的么?

网友C:
带背光,主要是背光费电

网友D:
在满足驱动能力的前提下可以这么接 但是看着别扭啊 走电源多好呀

楼主:
哦,明白了,要是没有背光的话应该是10mA以内的吧。我也不想啊,要低功耗又要省钱。

网友D:
要低功耗也不能这么干哦
一般低功耗的MCU的IO供电是可以关断的 如果IO的关断和外设的供电关断不同步 岂不是浪费能源

楼主:
没看懂你说的。:(

网友E:
No Load/LCD On的意思是芯片工作起来,SEG/COM口有波形输出,但是外面不接玻璃。一般来说用IO口电流不够吧。背光是用另外的灯来实现啦。和这个驱动没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