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气放电的实验方法

楼主(2010-02-01):
我看有些电磁兼容实验室,直接把静电枪的枪头靠近被测点,然后再开开关。
有没有标准的测试方法?

网友A:
各行业都有测试标准,你搜搜就可以了。要按照规定来的

网友B:
从远处扳动开关慢慢接近被测设备,至放电为止,计一次放电,单点放电十次以上

网友B:
国标上有介绍:)

网友C:
很麻烦啊

楼主:
实验室那帮人不走寻常路,非要靠的很近才开开关,人家的地盘人家做主,这年头!

网友B:
^_^,按照标准是那样,可是实际操作可能会有偏差

网友D(2010-03-05):
我也对这个很感兴趣

网友E:
为了验证一个设计,系统应该对正常操作的接触部分进行ESD测试。设定ESD电压的接触放电方法应用在测试偶合平面、导电表面、I/O口、拐角焊盘和电源管脚,空气放电只在接触放电没法测试时才使用。对此,空气放电可测试绝缘表面、柔性电缆等。

网友F(2010-05-18):
GBT 17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