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异步通信与同步通信区别,通俗化的说法。

楼主(2010-02-01):
(无正文)

网友A:
1-同步
狗在睡觉,你说:大黑,接好了。然后把肉骨头扔过去。狗听到了赶紧爬起来并接住。

2-异步
狗一直眼巴巴瞅着你的肉骨头,你随手一扔,狗马上自动冲过去接着

网友B:
在GOOGLE里搜一下,有好啊

网友C:
异步通讯需要一个外部时间基准,同步型则不需要,靠信号本身即可获得。

网友D:
异步通信 是指发送方与接收方使用各自的时钟源,来发送的速率和接受的采用时钟
同步通信 是指发送方和接收方使用相同的时钟源

从物理线路的连接上看,进行异步通信的双方之间的连线,只有信息传输线没有时钟传输线CLK。
同步通信双方之间的连线,不仅有信息传输线还有时钟传输线。

网友C:
同步通讯的方式有多种,也有不需时钟线的。

网友D:
chunyang发表于 2010-2-6 17:0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7楼: 同步通讯的方式有多种,也有不需时钟线的。

-------------------------------------------------------
愿听教导,举个例子

网友E:
chunyang说的对,同步通信技术发展到如今,基本上不需要专门外部时钟线。

很简单的例子:RS—485常常用来做同步通信总线。一对双绞线就够了。(控制器网络)远距离比特率轻易500K。当比特率高到2Mbps时,由于内部锁相环要求至少16x比特率(32Mbps),因此可能使用外部时钟及锁相环更好,这只用在近距离(点到点小于200米)通信场合,尤其是环形网络(一个圆圈范围。)

另外,异步通信/同步通信最根本的差别是采用的技术不一样:
异步技术:简单,按字节传输,每字符(8位+3)同步一次。
同步技术:复杂,需专门硬件电路实现;按帧传输(每帧长度不等,可以高到1,000多字节,以太网1500字节?—— 一篇**一帧了。按每bit同步。所以比特率高得多,也可靠的多了。
最近的同步通信实例就是CAN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