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1343 --- USB实战受阻

楼主(2010-02-01):
最近从zlg 上海办事处那里购买了一些 LPC1343,准备年后用在新产品上,在此之前,本人自做一个MiNi型的LPC1343 评估板。如下图:

现在使用过程做碰到的问题是: 通过设置PIO_01 = LOW, PIO_03 = HIGH,插入USB电缆后,PC正常出现U盘符, 但下载我自己的测试程序后,无任何反应(似乎我的程序没被更新)。重新复位芯片后,U盘里存在的firmware.bin 还是之前购买来时芯片本身自带的firmware 文件(如下图)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 如何通过LPC1343 芯片本身自带的USB BootLoader 来成功更新我自己的程序?我看了LPC1343参考手册,但没得到任何帮助线索。而向zlg上海办事处咨询也无果。

有此经验的朋友,请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代码有效性校验字节不对,看看芯片UM,关于“Criterion for Valid User Code”的描述,然后修改0x1C处的内容,should contain the 2’s complement of the check-sum of table entries 0
through 6.

网友A:
接上
如果使用串口升级FLASH代码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FLASHMAGIC软件会自动计算0x1C处开始的四字节的内容,修改后写入。

网友B:
二楼说的对,用KEIL直接生成的BIN  在0X1C少了4个字节校验和。自行计算后 加上可以运行。

楼主:
这几天一直感冒,此刻刚刚上线。
按上述方法调整了Bin 代码,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

再次非常感谢 bigarmer 和  mcu123AD!

为了解决NXP此缺点,本人决定今晚将编写了一个 iBin.exe 的小软件,配合Keil  直接修正此Bin问题,以方便USB ISP 方式的程序下载。 碰到此类问题的电友,请来电索取。 MicroLCD@163.om

网友C:
呵呵,恭喜恭喜

网友A(2010-03-03):
最新的MDK410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描述如下:
[Checksum Utility]
Added: ELFDWT utility creates boot checksum for NXP LPC11xx, LPC13xx, and LPC17xx device series. Usage is:
C:\Keil\ARM\BIN\ELFDWT elf_file.AXF
使用方法如下:
The checksum creation can be automated in µVision by entering in the dialog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User, Run User Programs After Build/Rebuild, Run #1:
$K\ARM\BIN\ELFDWT.EXE #L
When this command is enabled µVision calls the ELFDWT utility and the required checksum gets inserted into the AXF linker output file. Note that this process is not needed when programs are downloaded using ULINK. ULINK automatically adds the checksum during Flash programming.

然后使用FROMELF命令行生成BIN的文件就可以直接烧入芯片了。

网友D:
bigarmer很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E:
新芯片,新方法

网友F:
看起来真漂亮

网友G(2010-12-30):
多做点 做好了 拿出来分享就好了

网友H:
学习了。也得留个印啊。

网友I(2011-02-21):
我也已经搞定了。教程过几天上来~

网友J:
USB不好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