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2676使用问题

楼主(2010-02-01):
刚做了个小板子,预实现的功能是用+12V转换成-5V和+5v,今天刚焊了一般电路,负压输出一直锁定在-1.28V,不知道有没有大侠用过这个芯片,检查了电路,使用的是pdf中的经典电路,基本没有变过,电路图如下,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A:
输入电流不够吧?
这个电流要求的启动电流非常大,否则起不来。

楼主:
我用的的现成的+12V 1A的开关电源输入,应该差不多了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发现自己理解错误了,原理图中的VOUT和VOUT -5V表示的就是-5V一个网络,我还把它们分成两个,真是搞笑了,呵呵,一连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