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能当变压器用吗??

楼主(2010-02-01):
一直就不明白我家手电筒里的电路版为什么没用变压器,后来上网一查原来电容也有降压的功能(这是我自己想的 也不知道对不对 呵呵)。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在某些场合 电容可以当作 变压器呢 ??

网友A:
不能那么说。
不过,电容和电感有共性,即均可以储存能量。

网友B:
概念截然不同,只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结果。

网友C:
变压器是进行能量转换和隔离,电容属于分压,没有隔离作用。
另外在高频阻抗匹配里,电容可以完成,也可以看成是变压器,不过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了。

网友D:
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好玩

楼主:
那是不是 说220的电通过一个桥式电路 再通过一个大电容(就是图中最大的那个)就能变成脉动不大的直流了呢?

楼主:
咋回事啊 我照的图片 咋整不上去呢

网友E:
楼主应该说的是阻容降压吧

网友F:
你说的那是阻容降压。
就像在直流电路中电阻可以分压那样,电容串联在交流电路里也有类似的功能。但也不完全是,因为电阻是以消耗一定能量为代价的分压。而电容是储能元件,几乎不消耗能量(不是完全不消耗)。把一定的电量存在其内部只给后面的电路一部分能量。
而变压器是转换能量,并有隔离的效果,如果副边接的电路出了问题,对原边输入的电网没多大影响。而电容分压如果操作不当,很危险。

网友G:
还有一点楼上没有提到,阻容降压的地是热地,如果弄不好,电你一下没商量,非常不安全。

网友H:
闹了半天是说阻容降压呀。差点雷倒我

网友I:
电容在这里相当于是个电阻(容抗),确切的说,是起限流的作用。

楼主:
哦 大概的都明白了 我自己 再想想细节 呵呵 谢谢 你们了!!!

网友J:
倍压 半压 ......   电容可以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