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信号采集为什么电桥差动仪表放大器大行其道

楼主(2010-02-01):
水桶的每个片都是直的(局部看)但围起来是弯的,要过节了,我们坐火车,每节车厢都是非常直得,但我们往窗外看去,火车头尾正绕弯弯呢!
因为传感器一般是非线性的,要使其表现为线性一般只有把传感信号掩映很大很大的主信号内(共模大信号底数里)才在弯道里火车中见局部的直!这也是高等数学微分和积分的思想。
热敏电阻灵敏度很高但非线性也更高,所以热敏电阻多用于温限类控制。。。。。。。
正因为有用的信号掩映在大的共模信号里,有了线性也有了提取的麻烦,所以电桥就应运而生了,电桥能取出失恒的采集电压,抵消掉共模信号,因为这桥路上的电压依旧很小(电桥还有1/2灵敏损失)所以差动放大器登台了,放大误差信号抑制共模电压实现双端到单端转换就是它的主要任务了!还没有其他办法呢,如果不用电桥也不用仪表放大器还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
系统噪声和仪表放大器失调决定我们分辨率上限,这往往不是技术问题常常是工艺经验问题,这就有点不好把握了哈:)说不清道不明的!

网友A:
电桥差动仪表放大器似乎解决不了传感器非线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