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 Altium Designer 的缺陷

楼主(2010-02-01):
本人用 Altium Designer 也近两年了,但一直用个问题,铺铜时无法同时让焊盘花型连接而过孔直接连接,规则里面高级都试过没用

网友A:
眼睛再擦亮点,观察再仔细点……

网友B:
AD做到这一点很容易,有空了贴图上来

楼主:
铺铜时同时让焊盘花型连接而过孔直接连接,两种连接方式!,期待您的图

楼主:
依靠Query helper高级规则,解决问题,嘿

网友C:
还是用99se吧

网友D:
可以这样啊

网友E:
晕这个问题说过很多次。就是规则设置问题,设置一个规则,里面约束“isvia”这个直连,焊盘用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