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斑竹,开关电源中的干扰为什么是共模干扰为主

楼主(2010-02-01):
如题?请斑竹指点

网友A:
两线之间的电压是差模电压,两线对地的电压是共模电压。
如果两线之间存在分布电容,或者人为接上一个电容,则两线之间电压会减小,即差模减小。而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线总是两条线并在一起,开关电源内部也往往接有电容,所以共模干扰一般较强。

楼主:
哦。感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