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数据发送计数问题

楼主(2010-02-01):
写的一个串口通信的c程序,主要是对电脑发过来数据的次数在8个发光二极管上以二进制的形式显示,我写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
uint i,j=0;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seri() interrupt 4
{
        RI=0;
        i=SBUF;
        ++j;
        P1=j;

}

为什么在没发数据或是复位时P1=1啊,是什么原因,各位高手能指导下吗?

网友A:
PI=1,说明中断发生了一次,你按此思路查查

网友B:
1. 确认复位后,P1默认的端口状态
2. 要初始化所用到得端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但是我还是有些疑问:
确认复位后,P1=0xff;应该是全熄灭啊而不是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发生了中断,并且肯定是单片机接受了一次来自电脑的数据,关键是我不知道中断源始什么?

网友C:
hehe
用串口监视分析仪吧
上面有收发统计数字,你比较一下你程序是否计数正确.
至于是否接收了一次来自PC机的数据,这个神秘数据到底是什么,嘿嘿,分析仪会告诉你一切.

http://www.armecos.com/freedown/ ... good/comspy-v20.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