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设计中GND,PGND和AGND的相互关系

楼主(2010-02-01):
PGND是保护地,是用来接大地的,这点我知道;而GND,AGND还有DGND分别又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在哪里?
我看到一些电路设计中将所有的PGND,GND和AGND都连接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PGND、GND、AGND、DGND都是自己来定义的,
一般说来:
PGND是指电源地,POWER GND
AGND是指模拟地,ANALOGUE GND
DGND是指数字地,DIGITAL GND
GND,泛指地
之所以分开是为了避免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干扰,比如数字模拟之间,数字多为高频信号,如果和模拟混到一起会因互助干扰而工作不正常,电源部分通常引入很多纹波或高次谐波,所在电源地最好也要分开, 但最终所有的地还是要连到一起,一般用磁珠连接,磁珠的参数要根据信号情况来选择 .

楼主:
请问,将PGND,AGND和GND连接在一起,这样是为了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同一个系统只能使用同一个参考地, 类似一个参照物的意思, 多个人赛跑, 只能有一个参照物, 依此我们判断每个人的速度才有意义;

另外,如果同一系统中, 参考地有两个, 将会形成一个偶合天线

楼主:
谢谢zmmhmily的比喻式解答,让我理解起来很清晰;
既然一个系统只能有一个参考地的话,所有的地最终还是要连接到一起。那么他们之间是通过什么互联的呢?上面提到的磁珠是地与地之间互联的一种方式,磁珠在这里扮演的事什么角色?但像数字地和模拟地通过磁珠就能连接起来?而不会产生互助干扰的问题了吗?还有其他互联的方式吗?
我看到的现象是将PGND和GND,AGND之间直接相连,中间没有加磁珠?这种方式可行吗?
问题比较多,麻烦大家给我参谋参谋。

楼主:
将GND,AGND和PGND相连是不是可以降低EMC?有这个作用吗?为什么?

网友A:
磁珠对高频信号才有较大阻碍作用, 因此可以吸收高频干扰,这就是磁珠在这里扮演的角色,这也是为EMC设计的;
各种地的连接也有用电感的,要求不高0欧电阻也可以;
直接相连必然会产生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窜扰;

网友B:
现在没有图,回头给你解答。

上面有些说法不准确,或有些粗糙。

楼主:
好的,我刚好缺少一个系统,准确的概念。如果有图的话,理解起来会更有帮助。先谢过版主了

楼主:
版主给我讲解讲解吧,嘻嘻,不知道版主有空否?

网友C(2023-04-12):
就是不同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