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带触摸按键功能的的PIC 片子

楼主(2010-02-02):
麻烦推荐带触摸按键功能的的PIC  片子
谢谢
谢谢

网友A:
一大堆.
pic16F887就带啊.

网友B:
所有的PIC带AD的芯片都可以实现KEYTOUCH,但效果如何,我不清楚,因为我自己没有试过,我有两个MCHP测试方案做的视频,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呵呵,我也是在昨天刚刚获得这个。

Microchip RF nise 2.rar

网友B:
视频2

Microchip RF nise 1.part5.rar

Microchip RF nise 1.part1.rar

Microchip RF nise 1.part2.rar

Microchip RF nise 1.part3.rar

Microchip RF nise 1.part4.rar

网友C:
第二个视频, 按键板放到电磁炉中间演示的时候, 感觉那时候的按键效果和手感很差, 应该是受到电磁干扰导致的.
不知道Microchip新近推出的第二代CSM模块的效果怎样?

网友B:
呵呵,首先保证没有错误的动作就很感谢了。

楼主:
最近要做 触摸按键

谢谢 叶工

网友C:
实现有动作不难, 难的是按键手感是否够好和抗干扰能力是否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