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声音驱动电路该怎样设计?

楼主(2010-02-02):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可以工作吗?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谢谢>
说明 2k电阻左边输入9V ..500Hz~700Hz矩形脉冲。Vcc=9V。BJT为Hfe=300的9014,LS暂时选用压电陶瓷片
实验了一下 当R=1.5k时,声音很响,但输入波形发生了畸变,不再是规则的矩形波。
后改R=15k 声音变小,但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合理,请指教

网友A:
LS1下面串接10欧或者5欧6电阻。9014建议更换为8050

楼主:
谢谢,不过有问题,Q1在电路中应该工作在开关状态吧。当输入高电平时,那么集电极负载阻值越大越容易饱和吧,实际测量压电陶瓷片阻值无穷大!(估计是测量方法不对),假如负载电阻阻值大的话那是否还需再穿电阻

楼主:
R=15k,9V高电平时,Ib=9V/15k=0.6mA,hFE取50,得到Ic=Ib*50=30mA,即负载电阻为300ohm即可饱和,以上计算有什么不对之处吗?

楼主:
哪位大侠路过指点一二

网友B:
出来买酱油的

楼主:
不是大侠也来亮亮相嘛,相信这个小电路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楼主:
等了一天了……

网友C:
楼主图仅适合电磁式蜂鸣器,压电陶瓷蜂鸣器要提供一个直流通路,可以并个电阻实现,如果晶体管的驱动偏置合理,频率稳定,可以并个电感,与蜂鸣器、晶体管构成谐振放大器,这时效率最高,声音也最大。

楼主:
谢谢!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D:
来这的都是新手……

网友E:
LS1下面串接10欧或者5欧6电阻。9014建议更换为8050
同意这样的说话
http://www.dziuu.com

网友F(2010-05-26):
乍一看感觉简单,但实际上会怎样我不懂,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