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跟C语言写的程序差距有那么大嘛?

楼主(2010-02-02):
请问诸位高手:汇编跟C语言写的程序差距有那么大嘛?我是用C语言写的一个倒计时显示程序 ,就是马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倒计时。现在的问题是我写的程序刚开始几个小时两块显示屏是很齐步的,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不齐步,昨晚试了一个晚上 ,早上起来发现不整齐了 一前一后,相差1S或者不到1S,又有时候又齐。这是什么毛病?我都没辙了 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讨教各路高手来了。提醒一下是不是我定时器的缘故 还是我程序本生的问题?人家用汇编写的程序都很齐 。而且一直都很齐的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或者定时器用法的问题,定时器计数与你使用C或者汇编无关,如果出现很大的差别那就是程序或者定时器用法的问题了,时间要求严格并且定时器的中断不是最高优先级的话,应该用自动装载模式。
除非对汇编很精通,一般人用汇编写的程序,不见得就比c写的性能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用过8位自动装载,我用的是4.194304M晶振,8位的话时间很短只能到500us开始中断一次,所以又要2000次的累计,在累计的运算也会存在误差嘛?我试过自动装载效果也不齐一段时间之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断最高优先级 现在我只用了一个定时器1,是不是不需要中断优先级了呀?

网友B:
用“定时器”作时间基准精度不可能高,精度要高要用其他方法。

网友A:
那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只有一个中断就不用定义优先级了

网友C:
跟使用汇编还是C没有关系 你仔细检查程序咯

网友D:
不可能同步的,再准,时间长了也会走岔的。

网友E:
两块屏是同一个程序吗?
如是,则不是程序问题。
可能是晶振误差

网友F:
这种方案的倒计时应该只是自己做着玩或者学校的教学课题吧。
做成产品是不可能的,没有实用性。24小时连续工作,晶振再精密也没有用。
外面马路上的倒计时都是自学习型的。用红绿灯信号来做同步。
就是说,无论红绿灯信号机怎样设置,两三个周期下来就能正确显示。

网友G:
应该是一个主控来管理吧,如果是多个MCU控制,那要定时同步时钟的,不然肯定会有误差。

网友E:
可以用工频信号来同步。很精确哦

网友H:
跟程序没关系,没有完全一样的晶振,这个做法就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 你说的很对 问题是我们公司做的就是这样的产品,以前人家用汇编写的就能达到这个要求了  我们的采样信号也是靠一台控制仪输出的,显示板只是采集控制仪出来的电压时长,在进行两个周期的比较之后,显示正常 问题是我这些都出来了,就是两台显示屏显示比较一段时间会出现不整齐,(一会齐一会不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工频信号?我不知道你说的是?  ...我们就是从一台控制仪出来的信号 用我的显示屏去采集他的电压时长,通过两个周期的比较在进行显示的原理。现在我的显示一段时间之后不齐

网友F:
回复 楼主:
红绿灯信号一般都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如果是用它们做同步的话,一定是能做到完全同步,分毫不差的。如果是同一个硬件系统,人家用汇编成功,就可以排除硬件的原因。
可以肯定不是因为用C的原因。这样的单片机系统,实时性不高,用C是首选。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但希望你去自己考虑。自己把问题解决了成就感会更大。

网友I:
有差别!可读性方面

网友J:
或者楼主贴出程序电路图给大家看看(方便的话)…这个东西应该不是什么觉密吧?

网友K:
用市电频率同步,硬件搞个 过零检测,或两个进行通信

网友L:
早上起来发现不整齐了 一前一后,相差1S或者不到1S,又有时候又齐
如果真是这样应该是程序问题。楼主自己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