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T型反馈电阻网络放大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2-02):
吧Uo与R2,R3等效成Vo,那么Vo=(R3×Uo)/(R2+R3),且Vo的输出等效电阻为Ro=R2||R3
那么就很简单了,变成一个Ro与R1,R组成的反比例电路。
则Vo/Ui=-(Ro+R1)/R,那么Uo/Ui=-(R2+R3)(R2||R3+R1) / (R3×R)

如果用电流流向去算,麻烦点。

网友B(2014-12-14):
始终是接地,只不过地的形式不同。
如果是对称双电源供电,那就不用考虑,但如果是单电源供电,那里需要接到参考地,RP也一样。